apm绕圈向左偏移

楼主(2016-06-07):
设置了绕圈模式,半径200cm  角度20  为什么一直向左偏?求大神解决

网友:
从来都是手动飞环绕

网友A:
应该是GPS定位精度的问题,换个m8n试试

网友B:
不是
设置角度         20        是顺时针
设置成      -20    就是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PS定位精度的问题,换个m8n试试

就是m8n,搜星可以到19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设置角度         20        是顺时针
设置成      -20    就是逆时针。。

这个我知道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绕不起来

网友C:
半径200cm,半径设置大些,才两米有可能是半径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半径200cm,半径设置大些,才两米有可能是半径太小

兄弟
这个跟半径无关吧
默认10米都没问题
我甚至设置过1000米的
都没问题
问题不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这个跟半径无关吧
默认10米都没问题

请问一下单位是厘米还是米,我地面站看的单位是厘米,但是网上找的说明说上面写的单位是米

网友:
默认是10米
你进参数里看啊
如果是10.单位就是米
如果是1000那单位肯定是厘米了

网友:
貌似。我记得应该是厘米
200就是2米
虽然也会绕圈
不过意义貌似不大。。

网友:
GpS飘移了

楼主:
悬停没问题

楼主:
原来搞了半天参数上面的单位cm是错误的,我设置了200cm其实就是200米绕圈  ,后来设置了5,就妥妥的能绕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