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pix控加到4轴上侧翻

楼主(2016-06-07):
求助大神:
       最近给F450配了个PIX控刷的1.3.2的固件,然后开始调参,进行加速度校准、水平校准、罗盘(GPS)校准、遥控器校准、飞行模式设置,遥控器校准,故障保护没做,全部完成后去试飞,推油门发现2号桨转的慢,试着飞了一下,油门推到50%就侧翻,于是重新做了一遍遥控器和油门校准还是一样,就把以前的大疆LITE控换回去发现飞机起飞正常,所以说明电调和电机都正常,现在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调油门水平校准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侧翻只可能是要么机架模式选错了,要么电机桨的顺序错了,PIX的电机顺序和大疆的貌似不一样,请仔细检查电机顺序和桨的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水平校准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侧翻只可能是要么机架模式选错了,要么电机桨的顺序错了,PIX的电机顺序 ...

电机顺序没问题,是跟大疆的不一样,我没接错,飞行模式设置了自稳,定高和自动,每次试都是用自稳试的,其他两种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顺序没问题,是跟大疆的不一样,我没接错,飞行模式设置了自稳,定高和自动,每次试都是用自稳试的, ...

看看机架类型对不对,如果电机是X模式,飞控却设置成+模式必翻

网友:
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