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新版无法连接调参软件

楼主(2016-06-07):
极翼p2新版无法连接调参软件,按提示重试也不行

网友A:
驱动装了吗?或者你用ghost系统文件不全?apm地面站能用就能装极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了吗?或者你用ghost系统文件不全?apm地面站能用就能装极翼

新系统没用过apm,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系统没用过apm,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加极翼群,里面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系统没用过apm,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把LED线反来插入我以前改短线焊接反了可是L巨ED正常工作反过来就可以连接电脑了

网友:
良心飞控,地面站不知怎么样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没用过,不懂。

网友:
飞控价格不错。地面站和拓攻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