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模拟器不能识别加密狗

楼主(2016-06-07):
四合一模拟器不能识别到加密狗,提示:检查硬件连接。但另一个模拟器却能正常使用遥控器,求教!!!!!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接触不良,换个usb口试试,有可能加密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接触不良,换个usb口试试,有可能加密狗坏了

但在同一电脑,同一加密狗,同一音频线,同一圆头线,同一遥控器,另一个模拟器却能正常使用。
只是这个四合一模拟器上不能识别,重新安装这个四合一,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在同一电脑,同一加密狗,同一音频线,同一圆头线,同一遥控器,另一个模拟器却能正常使用。
只是这个 ...

能发现新硬件吗?不能的话拆开加密狗看看USB头是不是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现新硬件吗?不能的话拆开加密狗看看USB头是不是脱焊了

就是不能。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点开设备管理器,
1,看看插拔设备有没有动静
2,换u口插看有没有提示驱动安装,有就重新安装

网友:
换个电脑看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换电脑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脑试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USB接口坏了

网友:
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插上加密狗能不能识别到,驱动有没有打好,如果都是好的可以调整一下端口,也有可能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检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