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拍设计方案

楼主(2016-06-07):
有哪位大侠开发过螺旋翼航拍飞行器 ,我用车载电源供电 ,越野航拍用  wifi传输的时候 把wifi作为热点 手机app能同时多人收看高清视频 ,要求图像高清 无振动 简化控制器 改成触摸屏能同时收看和控制 ,有无gps无所谓 因为是通过绳子和越野车连到一块的 距离也就10以内,如果有类似开发的成品的可以联系我 购买合作都行
   闫先生  qq 672150009  y7251@126.com

网友A:
用绳子连着,这个

网友B:
用无线,距离感应器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
车顶绑个气球不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说不了话

网友:
好了,你直接改装增稳云台啊,用好相机,5D多好啊

网友:
买个精灵3S开跟随模式OK。不过我觉得楼上说的气球性价比最高,而且几乎无限续航

网友:
同意气球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无线,距离感应器是不是会更好

风很大会刮跑的 还有说用气球的  那个wifi热点 连续摄影 耗电成问题 充气都成问题 如果一般气球不是氦气  氢气容易爆炸   而且如果气球不大 承重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绳子连着,这个

用特别轻的绳子是最好的方案 带电源线的 , 距离固定 , 汽车电源可以无限续航 , 防风 而且可以简配电源减少重量 ,最主要是拍摄时 不会因车速过快或者过慢 跟丢,方法简便 有效,其他的方案  最主要是续航 能力和防风是无法解决的 ,续航一般不会超过半个钟头的 ,这个在沙漠里一去就是几天 很少有充电的地方很难二次应用,就是用汽车充电也要冲好几个钟头, 防风问题 如果能防5级以上的风力 那个平台和翼翅都要很大 在后备箱需要装其他的有限的生活救援设备的空间里再装这个很困难,综合考虑 我认为用一个10米以内的电源绳子作为牵引 不但可以把飞机做到很小 ,同时能解决续航 防风 等等许多问题。

网友:
同意气球无限续航

网友:
不懂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