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只有3个电机转动

楼主(2016-06-08):
各位大神,求救。我的APM2.8飞控自从上次摔下来重新装机。现在解锁后推油门只有3个电机转或者一个电机转。如果打方向,可能只有一个电机装。但如果将飞控倾斜一点,可以全部都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哦

校准了,还是不行。

网友:
地面站里看着水平么

网友:
看下机架是不是歪了?减震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
实在不行重刷固件试下

网友:
换个飞控或调一下电机电调看看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调单独接接收机,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先看看电调、电机硬件有没有故障,在看软件参数!

网友B:
1、不转的单独供电试试  2、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3、换飞控。   4、换电机或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转的单独供电试试  2、重刷固件,重新校准。   3、换飞控。   4、换电机或者电调  ...

可能飞控摔坏了

网友:
倾斜可以转?拆开看看是不是有零件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是电机电调的问题,单独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