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apm,pix飞行结束画面能不能手动调出来看

楼主(2016-06-08):
就是这个画面,飞行结束自动显示的,能不能调出来看,怎么操作

网友:
在osd里有个切换画面,可以用个通道去控制,好像油门微推也行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还真不知道,反正每次飞完了看一下就关掉了

网友(2018-02-13):
这个怎么设置的,飞完就可以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