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罗盘电调校正失败

楼主(2016-06-08):
现在做罗盘电调校准老是提示失败,怎回事?

网友:
换个固件吧

网友:
不晓得啊

楼主:
换啥版本?

网友:
换个3.2.1的固件试试,地面站也不一定要最新版,检查罗盘接线对不对

网友:
你这不是罗盘校准啊,你这是罗盘偏差补偿,罗盘校准在必要硬件里那个指南针

网友:
请在必要硬件-罗盘中进行校准,具体方式参照http://www.moz8.com/thread-422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