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进 ~~ pixracer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字样

楼主(2016-06-08):
泡泡老师请教下,我飞机类型是vtol,各项传感器,摇杆,飞行模式均正常通过,pixracer(黑色pcb板)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at = xxxxx ms)字样,请问老师遇见过么?有没有解决方法呢?谢谢。

网友A:
看不懂就过来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过来顶一下,。

看不懂就过来顶一下,。

网友B:
manual control lost 用有道翻译为:手动控制损失
是你遥控器没校准和设置好吧?

网友:
泡泡老师给你当翻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nual control lost 用有道翻译为:手动控制损失
是你遥控器没校准和设置好吧? ...

泡泡大师。。

网友:
顶顶哦……泡泡老师请进 ~~ pixracer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字样 control,manual,xxxxx 作者:小黄妹 9532 泡泡老师请进 ~~ pixracer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字样 control,manual,xxxxx 作者:小黄妹 738 泡泡老师请进 ~~ pixracer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字样 control,manual,xxxxx 作者:小黄妹 7343 泡泡老师请进 ~~ pixracer 解锁出现manual control lost字样 control,manual,xxxxx 作者:小黄妹 92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nual control lost 用有道翻译为:手动控制损失
是你遥控器没校准和设置好吧? ...

不是呢,同样的设置,pixhawk校准正常,飞机都飞起来了,pixracer就是死活不行,黑色pcb校准可以完成,但是解锁之后提示manual control lost,红色pcb就直接校准出错。无论是stable,beta 或者master都是。我是使用原生的px4固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呢,同样的设置,pixhawk校准正常,飞机都飞起来了,pixracer就是死活不行,黑色pcb校准可以完成,但 ...

你所说的黑色PCB,是我发的帖子中那种的吗?这个PCB飞控,每一个飞控都是经过我手,一个个亲自试测正常才发货的。
既然你有黑色PCB飞控,卖家应该发你独家视频教程,按教程中的方法走,应该能正常起飞。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接收机用的是那种连接方式?
至于你说的红色的PCB,我就不知道那家的了,校准通不过我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黑色PCB,是我发的帖子中那种的吗?这个PCB飞控,每一个飞控都是经过我手,一个个亲自试测正常才 ...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复。

我试过的控有mz-24和devo10配合dsm8通接收,都是ppm输出直接对着飞控的。

黑色pcb,就您视频用的飞控,原装固件是apm吧?那个没有问题,直接可以飞

但是刷成px4稳定/测试/master版本的固件,一样是提示故障。

各项设置方法和pixhawk的一样。

因为市面上中国能搞到手的两个pcb出来的都试过不能正常运行px4固件,回头我会从国外搞两套AUAV的原装货,到时候再试试,rcgroup说过咱们中国克隆版本和auav那边的硬件是有出入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复。

我试过的控有mz-24和devo10配合dsm8通接收,都是ppm输出直接对着飞控的。

黑色pcb,就您视频用的飞控,原装固件是apm吧?那个没有问题,直接可以飞
不是APM固件,我发货的都是QG固件,看来你这个黑色PCB不是我发的货。
不是从军师那里拍的吧?要不然,他应该会给你独家视频教程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pcb,就您视频用的飞控,原装固件是apm吧?那个没有问题,直接可以飞
不是APM固件,我发货的都是QG固 ...

是不是军事那边买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军师是哪位仁兄。淘宝也就两家卖。视频密码有,我参详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军事那边买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军师是哪位仁兄。淘宝也就两家卖。视频密码有,我参详过。 ...

传说中的PixRacer飞控,各项功能测试
http://www.moz8.com/thread-66986-1-1.html

看你的地面站是2.97,发货的时候,地面站最新版本为为2.94,版本不一样,你要重新刷一次固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