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楼主(2016-06-08):
pixhawk飞控刷的是APM3.3.2的固件,由于要求飞机再低空,所以直接采用定高模式起飞;但起飞后飞机会有漂移现象,如果不用遥控器平衡的话飞机就无法悬在一个固定位置,请问有办法让飞机直接起飞并不漂移吗?(不考虑GPS和光流)

网友:
目前好像真没办法在定高模式(不考虑GPS和光流)下让飞机不偏移

网友:
就算加超声波也是会偏移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了解飞行原理  定高只负责保持高度

网友:
顶顶哦……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4311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4829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9179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2953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3862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5736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1950 pixhawk起飞漂移问题 飞控,遥控器,固件,APM,GPS 作者:小黄妹 2351

网友:
恐龙的身子,换了一个草蛇的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了解飞行原理  定高只负责保持高度

主要是不能用gps。。。不大明白为什么,因为按理说矫正水平之后的话飞机不应该可以让自身稳住么?飞机就应该只受向上的升力啊?即使是起飞的时候有侧向的力,那矫正之后为什么还会不定向漂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能用gps。。。不大明白为什么,因为按理说矫正水平之后的话飞机不应该可以让自身稳住么?飞机就 ...

可以的啊 当你的陀螺校准精度和实际精度一致 也就是说0.00000000000000001度都不差   没有风  连空气的流动一点都没有的时候  你的意愿 就能实现了

网友:
换句话说  你校准陀螺仪的精度有多高呢   而且能做到没有空气流动影响飞行器吗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