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问各位大神,我用的乐迪PIX,一直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6-06-09):
谁问各位大神,我用的乐迪PIX,一直连不上地面站,但飞控的灯是亮的,我用W10个W7系统都试过,一直连不上

网友A:
com口选择没?波特率115200 对吗?

网友:
看下驱动装上了

网友:
别选自动选com口看有Px4没

网友:
检查驱动,我的电脑右键设备管理看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如果有用360驱动大师自动装驱动,然后再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多试试吧!

网友:
多试试,不行就重装软件驱动吧

网友:
端口没选对,另外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驱动没装上的

网友B:
接口正常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或者电脑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正常吗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口选择没?波特率115200 对吗?

COM以选好,波频也是115200,但都是连接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