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机架,起飞为何自转

楼主(2016-06-09):
我用的是130的机架,在cc3d里面调参是选的250的机架,它起飞就自转,求大神指教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有弄错没?

网友:
检查遥控微调中立点,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然后再用CC3D默认参数试试

网友:
不懂帮顶,就此飘过

网友:
自转一般是电机转向没弄对 或者桨没弄对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
应该是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250的參數跟130參數差很大!
你把YAW 的P值 加大點~應該就不會自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