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刚把cc3d刷了cf 固件,油门推点点电机就最猛

楼主(2016-06-09):
求助,刚把cc3d刷了cf 固件,油门推点点电机就最猛 ,再推油门都没有变化了 ,是什么问题 怎样解决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行程校准好了吗

楼主:
按视频在软件里面统一调了,,,我之前cc3d是正常飞的

网友:
Cf固件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以后提问要注意。。。。
你直接说哪里不对吧!!!粘贴复制。。。。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
我也是3d但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