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续航问题

楼主(2016-06-09):
h4 680 3508 580kv 铂金40a 14寸碳纤维桨 4s格式5300 30c 起飞重量2300克(包括云台),续航17分半,请问如何减重还能提升多少时间

网友A:
17分钟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分钟应该可以了吧

感觉有点少

网友B:
差不多就是16-17,手头有套差不多的机器,这个重量在魔都冬天只有1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是16-17,手头有套差不多的机器,这个重量在魔都冬天只有15分钟左右。 ...

好吧

网友C:
3508/580kv上14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8/580kv上14寸桨?

是的

网友:
用大容量小c的电池,比如8000  15c 的

网友D:
基本和你差不多的配置   3508  700kv  1255碳纤     4s10000   20分钟多一点

网友:
上6500电池能飞25分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和你差不多的配置   3508  700kv  1255碳纤     4s10000   20分钟多一点

你多重

网友:
这续航可以了

网友:
提高效率办法很多 就是不知道你说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和你差不多的配置   3508  700kv  1255碳纤     4s10000   20分钟多一点

你起飞重量多少呢怎么才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重

2.3多一点

网友:
减小C值,增加mah,可能是正途。试试看吧!

网友(2016-07-10):
引用 网友D:
基本和你差不多的配置   3508  700kv  1255碳纤     4s10000   20分钟多一点

和你差不多。4s1000019分钟。
13寸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