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看电机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16-06-09):
APM2.8六轴,水平放置,在地面站上发现六个电机输出电平严重不一致(如图),这正常??3号电机,跟4号电机相差最大!!!

网友A:
有鸡毛可能平衡啊 你自己的左右脸是完全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鸡毛可能平衡啊 你自己的左右脸是完全一样的吗?

你自己的左右脸不是完全一样得话,那就是歪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的左右脸不是完全一样得话,那就是歪脸

牛逼 这样说你的飞控坏了 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 这样说你的飞控坏了 丢了吧

艹,说话的逻辑坏了,飞控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艹,说话的逻辑坏了,飞控没坏

输出都不一样飞机怎么飞起来?

网友B:
拆卸浆,很简单让飞机按照各个姿态倾斜一般那边电机倾斜低哪边转的剧烈,还要检查浆的转向是否正常

网友C:
静止的时候看那个不准

网友:
确认已经校准加速度计,因为地面不可能100%水平,所以飞控会给出修正的信号,而飞机却没有动作,所以修正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属于正常,检查一下各连接正常,飞控设置正常,然后找个空旷的地方试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卸浆,很简单让飞机按照各个姿态倾斜一般那边电机倾斜低哪边转的剧烈,还要检查浆的转向是否正常

飞行正常。只是一时好奇,用地面站测测看,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止的时候看那个不准

但是看一些视频教程,静止时,几个电机输出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看一些视频教程,静止时,几个电机输出基本一致

如果你都校准完成的话,不用太相信那个,只要电调校准了,电机启动同步就没问题,我从来不看那个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
你这是8轴固件吧,。

网友:
能看到的,都有7个电机输出,自己刷6轴固件

网友: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