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6-06-09):
第一次连接好好的  拔掉后无法连接 灯还会亮 就是无法连接

网友A:
换个数据线试试,也有可能你误把端口关了,短接boot然后重刷一下固件

楼主:
求助大神  怎么解决

楼主:
换了 软件还是无法连接

网友:
F3的驱动装了没?

网友:
你是不是把飞控端口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数据线试试,也有可能你误把端口关了,短接boot然后重刷一下固件

换了两台电脑都不行,就是连不上电脑

网友:
没有玩过,就此飘过。

网友:
C0m口找不到了

楼主:
端口  找得到 就是连接不上  红灯不闪  蓝灯常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两台电脑都不行,就是连不上电脑

不是换电脑,有些数据线质量不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可以先换个数据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调参数时误把端口关闭了,所以连不上了,只能重刷一下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电脑,有些数据线质量不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可以先换个数据线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最大的 ...

连接不上 怎么刷固件  我的qq766772699  谢谢大神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