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GPS模式下这么快正常吗

楼主(2016-06-09):
水平每秒21米

网友A:
这是一瞬间出现还是一直这样的

网友:
不会吧,估计是瞬间波动吧

网友B:
这的确太快了吧。。不过posehold模式没有舵量限制,可以飞全速,如果是loiter模式,会限制舵量,即使满舵也会缓缓飞,适合航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瞬间出现还是一直这样的

一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的确太快了吧。。不过posehold模式没有舵量限制,可以飞全速,如果是loiter模式,会限制舵量,即使满舵也 ...

应该是,我在留待模式每秒4 5米左右,定点模式每秒就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是北?

????

网友C:
速度这么快,我是找不到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这么快,我是找不到北了。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
每小时七十多公里的速度,对于多轴而已,已经够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