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有没有办法实现限速飞行?

楼主(2016-06-09):
翻了很多参数表,好像没有可以提供限速飞行的参数。目前用过的飞控仅有零度X4,双子星可以直接用软件限速飞行。如3m/秒,5m/秒。另外大疆A2也可以定速巡航,但限速比较麻烦。之前想过限制最大舵量来限速,但在农业植保领域有个问题:随着药物的喷洒,整机重量会不断减轻,从而导致用舵量来限速不准确。但精确限速对于植保多旋翼均匀喷洒意义重大。故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在参数表中怎么设置

网友B:
loiter 模式下可以设置最大速度呀,默认是5m/s,好像就在pid界面调节

网友:
不知道,无法帮你。

网友:
难道航点飞的话不是匀速的吗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C:
航点速度可以设置,不是航点的话,试试找一下参数关于飞行器最大俯仰和翻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iter 模式下可以设置最大速度呀,默认是5m/s,好像就在pid界面调节

这个办法好!之前都没留意这个模式,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点速度可以设置,不是航点的话,试试找一下参数关于飞行器最大俯仰和翻滚角度

航点是自动飞行用的吧。虽然植保飞行不能全自动,但还是谢谢

网友D:
你用pix飞植保用什么模式,自稳么,那不是对飞手要求很高?
我们一直用loiter 模式,但是有掉高的问题,全靠飞手操控,你们呢?

楼主(2016-07-09):
引用 网友D:
你用pix飞植保用什么模式,自稳么,那不是对飞手要求很高?
我们一直用loiter 模式,但是有掉高的问题,全 ...

之前一直用商品飞控,飞快了一样掉高,感觉提高一点定高的P值会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航点是自动飞行用的吧。虽然植保飞行不能全自动,但还是谢谢

pid调整界面,loiter 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在参数表中怎么设置

pid调整界面,loiter speed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商品飞控,飞快了一样掉高,感觉提高一点定高的P值会稍微好一点。 ...

恩诺,这种方式不管怎么样还是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