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的一次惊险飞行

楼主(2016-06-10):
    今天在太湖上拉距,飞出去了6.1公里,用的电池是刚组的18650电池组,12颗三星30q,3并4串组成9000mah4s电池,前几天悬停测试可以飞30分钟,因此认为飞航线20分钟肯定没问题,飞出去不到10分钟开始返航应该是安全的,但没想到返航时逆风,用50~60km的时速返航时电压下降很快,油门经常显示100%,后面还不断的掉高,离家几百米的时候高度从150多米掉到了20米,只能降低返航速度,总算能拉起一点高度慢慢的飞回来。
    由于全程几乎都在湖面上飞行,没法迫降,看着电压快掉到了12v,离家还有700多米,着实吓出一身冷汗。
    本次飞行的收获主要有两点:一、18650电池所增加的续航时间看着好看却不实用。二、天9的遥控距离真够远的。

机机主要配置:
猛禽410机架
朗宇v2216 kv800  11寸桨
pixhawk
TS932 1w图传 肥鲨4叶天线
飞宇mini2d云台 小蚁相机
鹰眼旗舰 肥鲨4叶天线+coolfly 双菱天线
天地飞9二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18650组电池,脑洞真大不过并没啥软用

18650可能会是趋势

网友:
2016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模”,祝天下模友安康!!!

网友B:
用18650组电池,脑洞真大  不过并没啥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

大概1.8kg,飞机1200g,电池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没增程?

嗯没有增程,没有加功放

网友:
试试A123的26650

网友D:
遥控没增程?

网友(2021-01-05):
看帖学习,回帖加分。

网友(2020-02-03):
你这组电池多重呀?

网友C(2016-06-10):
楼主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用波士顿那个,应该比18650靠谱

网友:
老外用18650飞过100分钟的

网友:
楼主应该选LG HG2 LG MJ1这类高容量高放电倍率的,多轴电流大,起码要四并吧,18650单位质量的电量比聚合物还是要高一些的,我算过,成本也低

网友:
还不错啊,电池体积应该不小吧

网友:
18650可以放到2.75,压降比较大,能量都在后期

网友E:
楼主用的那个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没有增程,没有加功放

真牛

网友:
据说 18650 26650 这些电池 在低KV多轴上 例如 4110  400KV-350KV续航时间不错,你那个降压太大我感觉是电机KV太高,电池C数不够暴力的缘故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没用增程,飞了6公里,天9确实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那个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三星Samsung INR18650-30Q 3000mAh 15A动力电池30Q

感觉实际上应该是达不到单节15A放电的

网友:
呃呃呃.贴着湖面飞?....太吓人了

网友:
天8能不能呢,没试过,天9   6公里,第一次见。

网友F:
话说Lz再来点飞机的照片呀。。!

网友:
18650放电倍率太小

网友:
第一次听说使用18650电池的。。。。。。。

网友:
C值跟得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650可能会是趋势

但是18650太重了,体积也大

网友:
其实悬停应该没问题,现在松下那种放电20a凑合够用不过,22系列的最大也就12a每个,不过抗风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18650太重了,体积也大

    18650电池外面铁壳包裹,看起来更重,其实相比航模电池同样容量的会更轻,我买的这种三星动力电池3000mah单节才48g左右,比例是62.5mah/g,格式5300mah 25c 3s重量400g,单节130g,比例是40mah/g,差挺多的,就是18650放电能力差了点,平时悬停测试整机电流才10A不到,没啥问题,逆风飞行感觉完全不行了,风再大点估计就飞不回来了。
    也许大轴距的机器上用更多组并联来提高放电能力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Lz再来点飞机的照片呀。。!

手机随便拍的,下面这个是以前的样子

网友:
我用這棵 CEL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18650太重了,体积也大

按相同容量来算,好的18650更轻,主要问题还是在放电倍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可能会是趋势

不会的,18650这玩意安全性特别不好,容易发生爆炸,而聚合物不单比能量高,而且不会爆炸,最多自燃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外面铁壳包裹,看起来更重,其实相比航模电池同样容量的会更轻,我买的这种三星动力电池300 ...

不能像你这样算单节的比能量,应该算并完之后的比能量,不然的话聚合物也有重量轻能量高的,比如手机用的,之所以你计算出来18650比能量高是因为它倍率低,如果找低倍率的聚合物那比能量也很高

网友G(2018-07-12):
楼主11寸桨是啥型号啊,我跟你配置差不多,目前用1045桨续航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11寸桨是啥型号啊,我跟你配置差不多,目前用1045桨续航10多分钟

网友:
上过大学的的都知道 内循环会导致18650电池组寿命堪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可能是在一家买的桨,不过你买的11寸,我买的10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