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apm供电

楼主(2016-06-10):
现在享用ubec给miniapm供电,可以接到电流电压传感器的正负极上么,如果不能那么如何用ubec供电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可以接到电流电压传感器的 5V输入上   也可以接在电调的5V输入上

网友:
顶顶哦……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6485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1281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5535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4286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1814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5777 miniapm供电 APM 作者:小黄妹 5007

网友:
从电源分电板上引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到电流电压传感器的 5V输入上   也可以接在电调的5V输入上

上万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万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