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轴会被拧断吗?

楼主(2016-06-10):
昨天才到家的穿越机,刚才用呆口紧桨,电机轴被拧断了,而且电机轴的那个小坑里有好多碎金属屑,就飞了两次,没炸过机,只是简单的测试整机的性能,悬停 转弯前后飞,
我就想知道电机断轴,是我用的劲大了?还是电机质量不好???
电机D2204 2300KV的,还有,这电机是啥牌的?

网友:
我yun!电机轴都会断!

网友:
看不出来牌子

网友:
这个电机是深圳的一个厂家做的所谓定制装机版。没有牌子,20多元一个,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准确的说你这应该不是电机轴了,是套在电机轴外的一体壳子,是电机座丝轴,材质应该不是钢的,铝合金的用劲大了就会扭断,以前飓风电机座我就扭断过,现在好的穿越机电机上桨的电机座和轴承一体都是钢的,耐炸

网友:
我去 有金属屑电机不就是挂掉了? 电机最怕这种金属屑

网友:
电机轴一般还真不断

网友:
那是铝的又是空心的,你这个壁还这么薄,你紧的力度大了点,再买个这个备用吧,牛币商城有个拧这个螺母的扳手很不错,很短不会拧太紧

网友:
有前途,吃太饱了

楼主:
商家已经给我换了新的电机,封贴吧

网友:
电机断轴?闻所未闻。

网友:
质量太差你看那壁多薄,,,,,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