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suv固件apm失控保护油门pwm值最低只能1008

楼主(2016-06-10):
看教程油门pwm默认失控保护值是975,我遥控油门通道失控设置为负125 地面站关控发现pwm值是1008。我再次校准遥控第三通道时把遥控油门通道比例调地低,此时地面站最低值是1000了 可关控之后还是第三通道还是1008 。求大神解 啊!万分感谢。

如果我把故障保护值975改为1010时关控发现飞行模式并没有切到rtl,1008都没触发rtl  是不是只有975不能改?

网友:
可以到3通道的基本设置里调下微调试试

网友:
不懂,飘过了。

网友A:
我的APM关控好像也是1000左右,你只要把你的地面站里失控保护的PWM值大于这个值但小于正常的开控时的最小值就行了。
比如我设的失控PWM是1050,这样关控就能触发了

网友:
调节总行程大小

网友:
调地面站也一样

网友:
先把油门和油门微调都打到最小,然后在失控保护哪里,设置失控油门值,按下确认键,失控油门值就会变为目前油门的最低值,一般都会低于975的。设置完成后,再将油门微调打到正常状态即可。。。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关控好像也是1000左右,你只要把你的地面站里失控保护的PWM值大于这个值但小于正常的开控时的最小值 ...

我的1050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