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楼主(2016-06-10):
求助,BB响测出的电压是22.59V,但是飞控测出的是25.25V,又不能修改,这是什么原因?PIXHAWK飞控

网友A:
选404就可以校准电压了

网友:
BB响不准

网友:
别选3dr  选其他  就可以了

网友:
bb响,测量的不准。

网友:
顶顶哦……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444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4164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6033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2396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8523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5696 求助,PIXHAWK飞控电池监测器不准确 电池 作者:小黄妹 6449

网友:
bb响,测量的不准

网友:
bb响。误差太大

网友:
可以改,用万用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404就可以校准电压了

但是设置了之后它就一直在那个数,不会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设置了之后它就一直在那个数,不会改变

设置了之后,就可以在下面电压检测窗口把自己用万用表测得的实际电池电压填进去,地面站电压检测就能正确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之后,就可以在下面电压检测窗口把自己用万用表测得的实际电池电压填进去,地面站电压检测就能正确 ...

我是这样设置过,那时候是24.2V的,然后我飞没电之后它还是显示24.2V,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过,那时候是24.2V的,然后我飞没电之后它还是显示24.2V,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

把飞控固件刷一下看看,如果正确校准了,飞完还是不变,说明电压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固件刷一下看看,如果正确校准了,飞完还是不变,说明电压没更新 ...

好的,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