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大疆nazn v2的问题

楼主(2016-06-11):
新装了台四轴550,用11寸的桨起飞正常,可是换12寸的炭桨。一推油门就侧翻。请问是什么情况?电机和桨的方向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桨装反了

网友:
有可能桨装的不对,上图看看

网友:
不谈,飘过。

网友:
顶顶哦……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5921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1294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6960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2193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5474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5156 大疆nazn v2的问题 电机,大疆,四轴,大疆m210v2价格,大疆经纬m210v2 作者:小黄妹 1772

网友:
重新检查,油门校准,电机方向,水平校准,安装位置

网友:
没有行程吗

楼主:
谢谢答复,桨的方向没有问题。是否是四轴在接近离地的时刻油门处理的不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