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何前面放电快,电压低的时候降的很慢

楼主(2016-06-11):
4S电池充满电16.8v,飞的不高,可以看到bb响电压,负载的电压要明显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是飞了10分钟电压就掉到了15v左右,然后又飞了10分钟电压才降到14.4v,感觉后面电压越低,时间就越长,落地单片电压3.62左右

网友:
BB响精度不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测不准的,要电流计才测的准,放心用吧

网友A:
电池3.6到3.8之间最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3.6到3.8之间最耐操

嗯,电压降到3.7以后 感觉飞了好久

网友:
同感 确实这样

网友:
这是由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决定的。如果再低,放电就该加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电压降到3.7以后 感觉飞了好久

每个的电池放电特性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