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快来看看CC3d接富斯i6接收机的方法对吗

楼主(2016-06-11):
接上去以后电机不停叫,也效正不了行程没有反应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没对频?

网友:
对着泡泡老师的视频多看几遍

网友B:
用IBUS连接 只要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BUS连接 只要3根线

怎么连接 可以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收机没对频?

对了

网友:
第一通道红黑白,后面按线序接

网友:
每个电调单独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连接 可以说具体点吗

CC3D要刷BF固件才能支持IBUS 具体操作有点繁琐 只要3根线连接 一头连接收机的IBUS接口 一头连CC3D的MAIN PORT接口 遥控里要选择PPM打开

楼主:
我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要刷BF固件才能支持IBUS 具体操作有点繁琐 只要3根线连接 一头连接收机的IBUS接口 一头连CC3D的MAIN  ...

我慢慢研究

网友:
我的连接线是黑红蓝也接第一通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