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cc3d的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6-06-11):
cc3d前面的设置好了,但是进入测每个电机转动这个设置每个电机都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哪里错了

网友:
在这个的上一步 ,你没有校准好电调的油门行程,从新校准,确认到高点和低点,不然就不会有反应

网友A:
没插电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插电吧楼主。。。

插了,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了,但是没有反应

点开始,然后拉那个条

网友B:
上一步,向右拉动滑块到电机转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步,向右拉动滑块到电机转为止

看看我富斯I6的线接对了吗

网友:
不懂,也进了看了。

网友:
点开始,然后拉滚动条

网友:
接线一通道三线,往后按顺序插就错不了,怠速设置要加电,设置之前要同步校准四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注意是四个同时校准

网友:
帮顶,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