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多轴飞行器电机问题

楼主(2016-06-11):
六轴飞行器的六个电机,有一个电机比其他5个的缠线要饱满一些,会不会对飞行有影响?

网友:
KV值一样的吧,手工绕制有点误差应该是正常现象,动平衡没啥问题就大胆飞,即便有点转速上的偏差,飞控也会调整的

网友:
不影响,飞行过程中每个电机的转速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有影响。缠绕饱满的电机的电气性能肯定与其它的不一样,如电阻大,磁通量也大进而影响到动态阻抗。你先调校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