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APM的GPS

楼主(2016-06-11):
昨天在海边
通电。解锁。一直都看不到GPS信号
一直都是NOFIX在OSD里显示
等  20分钟
还是没有变化
后来不行了
想看看地面站有没有什么提示
可是
我开地面站
链接上地面站。奇迹出现了
GPS瞬间8颗。。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必须要连地面站才能搜到星?
APM2.8+6M带罗盘的GPS

网友:
进来看看

网友(点评):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
我连上都收不到星

网友:
我的GPS也有类似毛病  不过你可以去到户外 试试      正常情况下 AMP红灯闪烁 蓝灯敞亮  GPS上的灯是闪烁 如果对的话  应该可以起飞

网友: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A:
有时候断电重启一下,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线路一定要检查好,地面上有没有基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断电重启一下,也许能解决问题。

断电重新开也不行哦。。这么简单的方法我早试过了。不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