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我不知道我的电机KV值,怎么能测出来

楼主(2016-06-11):
以前在某宝二手上买的XAircraft的电调和电机,那时候不懂,以为都能用,卖家也没告诉我KV值,我也不懂,就没问,结果我测试的时候通电电机一直叫,转速低,我也搞不懂,而且电调是PWM控制的(后来才知道)就扔一边,一晃1年多了,翻箱子的时候翻出来了,上百度查了下,才知道这个电调是高速电调,是XAircraft的专用电调,而且是PWM控制,不知道模友们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电调工作,,还有确定下电机的KV值,电机的尺寸是转子直径28MM 高度是26MM 电机绕组12组谢谢给位模友

网友:
上网买一个激光来测电机的速度

网友A:
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就是pwm,普通电调都是PWM控制的,所以直接插接收机第3通道就能遥控控制油门,你说的12组应该是电机的磁极是12极吧,至于电机KV值就只能让楼下的大神来给你解答了!

网友B:
首先要有转速计,可以淘宝买一个,电机固定好,电调接收电池连好(也可用舵机测试仪,电池无所谓,电量足就行),把舵量加到最大,此时测电机转速,同时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转速除以电压就是电机的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就是pwm,普通电调都是PWM控制的,所以直接插接收机第3通道就能遥控控制油门,你说的12组 ...

我的接受是天地飞7通的,我看上面写着pcms/ppm,我也搞不懂是不是PWM的信号,电调接上电机,接上接收机后,电机一直滴滴滴响,还乱跳,一会电调就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接受是天地飞7通的,我看上面写着pcms/ppm,我也搞不懂是不是PWM的信号,电调接上电机,接上接收机后 ...

你遥控器也要打开,电调接接收机第3通道,然后校准一下油门行程,油门打最大,电调上电,滴滴提示音过后遥控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重新上电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有转速计,可以淘宝买一个,电机固定好,电调接收电池连好(也可用舵机测试仪,电池无所谓,电量足就 ...

那我在淘宝买个测一下,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配桨,完多大的四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器也要打开,电调接接收机第3通道,然后校准一下油门行程,油门打最大,电调上电,滴滴提示音过后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在淘宝买个测一下,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配桨,完多大的四轴,,谢谢 ...

不客气,祝爽飞!!

网友:
电调接上电机后不较正不滴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