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三轴云台控制板故障

楼主(2016-06-11):
原来控制板正常使用,昨天通电发现云台自检都通不过,而且通电过段时间会自动断电过几秒又自动上电,过会儿又断电,发现板上电源模块和处理器的温度都很高,不接电机也是这种情况。用风扇对着控制板吹降温云台能通过自检,工作也正常,不吹过一会儿就自动断电,有没有大神了解这种问题的?

网友:
单片机坏了吧

网友:
问题有点大。

楼主:
有点大,能检测出自动断电时电源模块没有3.30V输出,过几秒又恢复供电,准备换个电源模块先试试。还买了块新板,电源部分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A:
版子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子哪里烧了

看不出哪个原件烧了。用风扇吹板子能正常工作,就是稳定高。不吹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出哪个原件烧了。用风扇吹板子能正常工作,就是稳定高。不吹不行。

看看哪里虚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哪里虚焊没有

放大镜看了没发现,3.3v稳压块的稳定极高,通电都能闻到焦味,面积大一点可以烧烤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