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炸穿

楼主(2016-06-11):
我就问问这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A:
kingkong210的机架?

网友B:
穿越機經常發生的,,換個塊吧,,

网友C:
用夹板夹住断裂的地方,细铁丝固定好,再上AB胶粘一下应该还能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kong210的机架?

嗯(⊙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死超密树林飞,结局早已注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夹板夹住断裂的地方,细铁丝固定好,再上AB胶粘一下应该还能飞飞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機經常發生的,,換個塊吧,,

这两天口袋有点紧

网友:
小問題,只換一件你机架的上板就可以再去炸過了,哈哈

网友:
哈哈  换个上板

网友:
这个机架怎么样我也想买个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电池在上面很容易炸成这样

网友E:
换个上板吧,不知道有没有单卖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上板吧,不知道有没有单卖配件的

貌似没有单卖的,都是一套一套的

网友:
只能换个上板了

网友(2016-07-20):
用小尺寸的3K碳片,钻孔+铆钉,
不如直接换顶盖!

网友:
飞的够猛的

网友:
上夹板,用雪糕棒+502就行,当然强度肯定不如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