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减震球

楼主(2016-06-11):
我用的是蜻蜓1号云台,SJ7000运动相机,运动相机加云台一起大概360克,飞越650机架,朗宇4110KV340电机,飞越1555碳桨,1W6S电池,起飞重量在3200克,四轴低速飞行时云台工作正常航拍效果很好,悬停航拍效果也很好,一旦高速了,画面就有抖动现象,偶尔出现果冻,单是这个果冻现象不明显,抖动现象比较明显,略显严重。桨我做的平衡也蛮好的了,但是还不行,机子整体震动不是很大,减震球我也换过几个型号,问题没能解决。只要高速飞行航拍,画面就会抖动,请高手们指导一下,螺旋桨的静平衡我做的肯定没问题,单独电机运行,高速,低速都没有震动,但是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云台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这个平衡器了,桨的水平状态我能调的,就是那个任意角垂直摆放那个我不会调,我用的是飞越1555碳 ...

先准备,绝缘黑胶带(重量大),透明胶带(重量轻-微调用),320号打磨砂纸

1-先做好(A-C)水平方向静平衡

2-做好水平方向静平衡后,这时将桨垂直90度后,(注意:不要有风或空气流动的影响),这时看一下是往哪个方向转动

3-以这只桨为例:BD端的重量大于AC端,所以需将BD端的重量减轻,这时可以在BD端桨的背面进行用砂纸打磨减轻重量
重量差异很大时,可以將膠帶剪成细长型贴在AC端增重,喷漆的方式用过,太耗时且漆量难控制所以不建议,打热溶胶会脱落也不靠谱。
反覆的打磨微调后,桨能在垂直方向都不会转动下,基本上这只桨在任何角度都能平衡,手放就停不再转动。
这样就完成全方位的静平衡。你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大师的指点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有了你的这个思路,打磨方法,我调桨就能更加的准确了,谢谢

网友:
我猜是风吹的。

网友:
楼主土豪啊,用的蜻蜓一号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买的

网友:
云台响应跟不上飞机高速飞行时候的抖动,调高PID值试试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云台装机位置图片吗?可以帮你看看....自己自组的x-630挂飞宇的mini 3d por,也跟果冻大战了半年,減震球更換無數,也用了ocday的桨平衡器,最后累积不少调整经验....现在航速50km/h,无果冻现象....

楼主:
安装位置和这个一样在四轴的前端

安装位置和这个一样

网友A:
你的云台的安装情况被我预料到了  ,我们这种600以上轴距的的鸡鸡,一般都會上3508电机,15吋大桨,当飞机升空后,在中高速下,云台和相机要抵抗前进所产生阻力气流,在加上旋桨产生的强大下洗气流,尤其是这些运动相机外型方正不流线风阻更大,这些震荡震动因素(各总频率的震动)光靠减震球是应付吸收不了的。(注意一下DJI精灵系列的云台安装位置,悟的流线型相机,等等...)    你手上的蜻蜓用7MM的减震球,2种种软硬度我都用过(ATG DJI都用過)...还是不行,也去电过飞宇售后,搞的都快心灰意冷  ,后来吧上高人给了我几个建议方向去调整,于是自己买了下挂电池板及加长铝柱,拆机开螺丝孔重组,把云台安装位置改到中心板正下方,這樣雲台就不必在去受到自身的下洗气流的影响,而且更接近重心点,飞行起来更稳定  ,改成由5根铝柱固定的电池载板兼云台安装板,稳固的能力比这些軟趴趴還不牢的快拆式云台挂架强太多,相对又减少不必要的震动产生...
改完后,装回原厂的减震球(绕了一大圈,费时费心又费钱),去试飞回来看视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稳如精灵4。
相信这些有品牌云台的减震球,毕竟厂商是有测试过的...不自于找骂吧。
再来自组纯航拍机要有个观念,是飞机要配合云台,不是云台配合飞机。你参考一下我的安装法....
克罗斯X-630

克罗斯X630

克罗斯-630 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云台的安装情况被我预料到了,我们这种600以上轴距的的鸡鸡,一般都會上3508电机,15吋大 ...

谢谢,我也有这个想法的,一直没有去弄,有时间我试试下挂,谢谢

楼主:
各位推荐一下什么牌子的碳桨,静平衡,动平衡都比较好的,价位不能太高的,

网友:
这个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云台的安装情况被我预料到了,我们这种600以上轴距的的鸡鸡,一般都會上3508电机,15吋大 ...

我安装你的方式,从新安装了云台的位置,抖动现象呢减轻了一些,请问一下你的桨具体是怎么调桨平衡的,我用的是飞越1555碳桨,自我感觉平衡调的是很好了,但是上机飞行还是有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你的方式,从新安装了云台的位置,抖动现象呢减轻了一些,请问一下你的桨具体是怎么调桨平衡的,我 ...

我用的碳桨也是在TB上,卖家评价好的那几家买的,也用过APC桨,但不管是平价桨,品牌桨,还是比不过自己细心做过全方位静平衡后的桨,要做桨的动平衡对我们这些业馀玩家来说代价太大,也只是要求航拍画面不果冻就好,假如你手上是下图那十几元的磁浮性的桨平衡器的话....那建议你送给新手或玩穿越机的人吧...
我是用这个OCDAY平衡器,新桨买回时做全方位静平衡时,还可以在桨上贴个彩色贴纸,装B一下,刚刚看了一下,都降价100元多,(当初买299啊  )...

一台自组航拍机弄好升空了.....少说3-4千元吧,还差一个让你安心爽飞无果冻的好平衡器吗?  解决好桨的静平衡后,再来就是在检查机架和机臂之间的结合强度,一个一个找出会引起震动原因逐步改善,果冻自然消失...
关于桨的全方位静平衡的资料你参考一下
尊重原创资料来自5MIX :wienne分享资料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sRREU 密码: pm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碳桨也是在TB上,卖家评价好的那几家买的,也用过APC桨,但不管是平价桨,品牌桨,还是比不过自己细 ...

我也买了这个了,搞活动的时候买的现在1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碳桨也是在TB上,卖家评价好的那几家买的,也用过APC桨,但不管是平价桨,品牌桨,还是比不过自己细 ...

十分宝贵的资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碳桨也是在TB上,卖家评价好的那几家买的,也用过APC桨,但不管是平价桨,品牌桨,还是比不过自己细 ...

我也买了这个平衡器了,桨的水平状态我能调的,就是那个任意角垂直摆放那个我不会调,我用的是飞越1555碳桨中间是3孔的,麻烦大师指点一下这样的桨调任意角垂直摆放,配重要用什么办法加,我也在桨的中心边缘打胶但是效果不行,打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准备,绝缘黑胶带(重量大),透明胶带(重量轻-微调用),320号打磨砂纸

有空可以到四轴之家吧来逛逛...吧上有长航高手...也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可以到四轴之家吧来逛逛...吧上有长航高手...也热心助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可以到四轴之家吧来逛逛...吧上有长航高手...也热心助人,,

我刚才试过了,在B,D面打磨,但是后,A,C面就不水平了,问一下,打磨B,D面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过了,在B,D面打磨,但是后,A,C面就不水平了,问一下,打磨B,D面的标准是什么, ...

不管在任何一面打磨,来回3-4次就可以,以免打磨过头,不小心打过头了,就在打磨那面贴一点透明胶带在微调回来,还有记著杠杆原理,贴在靠近桨的尖端处绞带可以小,贴在靠轴心处就要大。再来以这个例子来说:B+D重量大于A+C,所以要在B-D区打磨去重量

再来要如何判断B-D区,那区要多磨一点,那区要少磨一点,需要将X及Y 端置于正上方90度后,放开观察交互判断。

当 桨的X端在正上方垂直90度时,放开桨观察一下B-D那区的下转的速度快

当 桨的Y端在正上方垂直90度时,放开桨观察一下B-D那区的下转的速度快

以这只桨例子来说,几次后就会发现B區的速率快了一些,那我们就知道B区要打磨的比D区多一点。

第一次做会有点搞不清楚,多做几只桨就会明白,速度也会快.....简单说就是将桨的平均重量1/2后(平均AC-BD重量),在做一次1/2平均重量(平均B-D的重量)
就完美做好全方位静平衡了........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6-08-20):
我的也有果冻,纠结

网友:
我猜是风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