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楼主(2016-06-11):
如题!跳线帽什么的也都拔了!电调好盈铂金30A 也就是不带BEC 输出的!线什么的都连接好了!电流计有输出 暂且排除电流计的问题!由于 动力 和 云台均为单独供电  所以又试了试 云台供电插头 (云台和OSD 并联起的)APM 灯立马就亮了!然后又把APM 连接电脑 也能正常连接
现在问题来了!唯独插动力插头上电的时候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求解啊!哎

插云台插头

插电流计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电流计,不可以工作吗

电调不带bec的哈,不用电流计也没办法用,目前发现最近的问题就是电流计bec输出端只有两根线有电流,应该有4组才对,所以觉得是电流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或者是老晋

谢谢,准备换个电流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跳线帽边上的二极管和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谢谢泡泡老师,目前发现问题是电流计bec输出端不稳定造成,准确来说是只有两根线有交流,果断重新买了一个,等到后再做测评,感谢。

楼主:
图一为插 云台供电插头的时候   图二为插电流计插头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二极管烧了 把他拆掉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这问题我遇到过 如果保险那里阻值大 会掉电压 但不会完全没电,那 ...

烧不烧了不清楚哈! 但是电流计 肯定是出了问题! 果断换了一个! 还在等货

网友C:
是二极管烧了 把他拆掉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这问题我遇到过 如果保险那里阻值大 会掉电压 但不会完全没电,那会比无电夺更危险, 电压低到4V左右 飞控会响应慢 就是你推油门 他会等几秒电机才加速 减油门同样等几秒,保险也可以直接拆掉短接 二极管和保险靠在一起 就在电源接口那附近

网友:
新手暂时看不懂

网友:
不懂这个没有现过

网友(点评):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点评):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B:
检查跳线帽边上的二极管和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D: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我来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
顶顶哦……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云台,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3862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云台,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7707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云台,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8247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云台,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902 电流计无法给APM 供电 云台,电调,APM 作者:小黄妹 8229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或者是老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换个电流计试试

不要电流计,不可以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带bec的哈,不用电流计也没办法用,目前发现最近的问题就是电流计bec输出端只有两根线有电流,应该 ...

买个bEC转5v插在Apm多余通道上试试,再用电流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