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乐迪AT9怎么调节遥控器输出行程的?

楼主(2016-06-11):
要校准F3飞控个通道行程大小,但是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调节输出行程设置,包括每个通道的中位,高位,低位都需要调节才能与F3的行程量匹配!!!!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您可以在基础菜单,舵机行程量里面调节,以油门通道为例:
转动转盘到3,调整舵量范围,按中间push按钮确认。然后打油门摇杆,调整油门另外一边的行程,再push按钮确认。
其他通道同理

网友:
请教泡泡老师或者是老晋。

网友:
请教泡泡老师或者是老晋

网友B:
基础菜单里选舵机行程量

根据需要调整每个通道舵量范围,右边转盘转动调整,长安中间圆按钮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菜单里选舵机行程量

这个我试了不行啊,我想这样调,比如说F3飞控行程范围是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
我的遥控器是杆打到最低1073 最高1936,中位大概还是对的1500。如果用这个调的话没办法的,你调整一个行程,其他都要变化。我是想找那种单独可以调节高中低位的行程大小的来对应为1000到2000的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不行啊,我想这样调,比如说F3飞控行程范围是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
我的遥控器是杆打 ...

飞控应该也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飞控,让2个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不行啊,我想这样调,比如说F3飞控行程范围是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
我的遥控器是杆打 ...

遥控就这里可以调,那就只能在飞控软件设置那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应该也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飞控,让2个匹配

F3飞控好像就只能在CLI里输入命令符改吧,请问你知道怎么改F3飞控的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就这里可以调,那就只能在飞控软件设置那调了

请教一下你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不行啊,我想这样调,比如说F3飞控行程范围是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
我的遥控器是杆打 ...

飞控里校准摇杆行程, 那你的遥控最低点就对应飞控的最低点  遥控最高点就对应飞控的最高点了 不用去调遥控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里校准摇杆行程, 那你的遥控最低点就对应飞控的最低点  遥控最高点就对应飞控的最高点了 不用去调遥 ...

F3飞控的CF软件并不能像CC3D的OP软件那样通过推杆的各个位置校准的啊,他只能手动单独校准....这样就只能改遥控器输出行程的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在基础菜单,舵机行程量里面调节,以油门通道为例:
转动转盘到3,调整舵量范围,按中间push按钮确认 ...

对哈 解决了 我脑壳发卡了!!  哈哈谢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哈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