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穿越机电池问题

楼主(2016-06-11):
我的穿越机是250,现在关于电池的容量有点困惑,想请教一下各位穿越机是用小容量(1300)还是用2200容量的电池比较好?还有什么牌子的电池比较不错?谢谢啦

网友A:
个人觉得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2200

飞行时间长?

网友:
我用2200和5200的时间没区别,容量大了就太重了

网友:
250穿越机用2200的刚好,1300就有点小了,也可以用4S1500-1800mah的,电池牌子目前比较不错的有,花牌,格式.达普.酷点.等等推荐花牌的电池,性价比高,质量也不错

网友:
2200的感觉可以1300太小续航时间短

网友:
2200的就行,再大,对提升滞空时间并不一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时间长?

大小刚刚好,电量也足,飞的时间长

网友B:
小容量3S150045c够轻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3S150045c够轻够暴力

一直没搞明白放电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搞明白放电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是的,但也是越来越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也是越来越贵

2200的电池,最低多少C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也是越来越贵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同容量的情况下,放电率越高,电池的续航时间越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同容量的情况下,放电率越高,电池的续航时间越长

这跟续航没关系,C数越大,爆发力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0的电池,最低多少C合适呢??

最低也3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续航没关系,C数越大,爆发力越强

现在大概明白了,网上好多解释都比较晦涩难懂,谢谢了! 还有个问题,对于新手来说是不是没必要追求C数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概明白了,网上好多解释都比较晦涩难懂,谢谢了! 还有个问题,对于新手来说是不是没必要 ...

没多大意义,100C给你,也飞不出效果,一炸机,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
250 推荐2200吧

网友D(2016-08-07):
2200我觉得是穿越机在不影响灵活性等性能之下能带载的最大容量了,而且相对来说,1300的对于穿越机有点太小,要是加上其他设备的耗电,一块电池还没等过过瘾就得更换,太影响心情了。电池现在多啊,说实话,觉得电池都那样,好的电池要分容分内阻匹配的,还要有好的充电器,充电器品质不够高,买再好的电池都是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我觉得是穿越机在不影响灵活性等性能之下能带载的最大容量了,而且相对来说,1300的对于穿越机有点太小 ...

嗯嗯,现在就主要用2200,想一想自己水平还有限,没必要去追求什么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就主要用2200,想一想自己水平还有限,没必要去追求什么数据

慢慢联系联系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现在就主要用2200,想一想自己水平还有限,没必要去追求什么数据

慢慢联系联系就好了啊。。

网友:
4S 1300現在覺得用起來剛好,夠噴重量夠輕
可以飛個三分鐘

网友:
我觉得穿越机现在210左右轴距的最好就是4s1300 c数大于30就行,你看各种比赛大神什么的哪有用2200电池的都是1300和1500,越重穿越越不灵敏,转弯惯性越大,电池c数大的好处是可以在紧急的全速飞行的时候油门推到顶,电池的电供得上不会造成电流不够的情况

网友(2016-09-15):
250用2200的吧   推荐格式   没钱达普

网友(2016-10-28):
2200够了,个人感觉还是C数要选好。

网友(2017-03-07):
当你的操控水平提高了以后你就需要高C电池了,相同容量的电池C越高所能提供的动力越大,相应所能持续的时间就不会缩短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ODkwMjI2NA==.html 刚刚在优酷上看到的视频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