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4S電池狂抖

楼主(2016-06-12):
請問QAV 280裝APM飛控,使用3S電池飛行正常,但為何換4S就狂抖?

网友:
配重就变了。而且架子那么小。

楼主:
換4S 1500mah比3S 2200輕也會,所以應該不是重量問題-_-#

网友A:
那再换回3S电池  还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换回3S电池  还抖吗?

用3S都不抖!

网友:
实践证明,pid不一样,自动调参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