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双子星可以用天地飞9遥控器吗?

楼主(2016-06-12):
求助大神?需要什么转接头?

网友A:
天地飞9接收机只支持pwm信号输出,零度双子星不支持pwm,但是可以使用pwm转sbus/ppm模块,把天9的pwm转换成sbus信号,就可以使用双子星飞控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9接收机只支持pwm信号输出,零度双子星不支持pwm,但是可以使用pwm转sbus/ppm模块,把天9的pwm转换成 ...

好的谢谢

网友:
双子一般都是Futab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