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如何遥控拍照-遥控视频

楼主(2016-06-12):
自己的狗4在起飞时只有自动录像自动拍照,敢问哪位魔友有什么办法让它遥控拍照或者录像呢,求助

网友A:
那就只能改了,淘宝有遥控组件改装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改了,淘宝有遥控组件改装模块

目前有个想法就是把拍照键的线引出来,用接收机通道来控制,如今要控制这个引线是需要一个继电器的,网上看了超小的5V继电器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接线,不知这方案可行

网友:
要引线到接收机控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个想法就是把拍照键的线引出来,用接收机通道来控制,如今要控制这个引线是需要一个继电器的,网上 ...

这种也可以,有模友这样改

网友B(2017-01-24):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没有,换了鹰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