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6-06-12):
这个电机是什么牌子的哪里有卖的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買一個同樣KV320 的代用的都能買到!要一模一樣的話! 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谢谢

网友:
你这个电机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同樣KV320 的代用的都能買到!要一模一樣的話! 難呀!

怕不一样的电机转速个方面不一样

网友:
不知道,建议买一样型号的吧,为了一个电机不值得

网友C:
kv一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一样就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顶哦~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进来看看

呵呵

网友(2016-08-14):
话说楼主这个电机哪里来的呢,手头有几个,要是只有一个的话就压箱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