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6-06-12):
前一天下午飞还好好的 第二天就不正常的 飞的时候飞机一窜一窜的 在电脑上查看输出不一样 又遇到过这样的模友么 还有问一下怎么刷固件 刚上手穿越 之前是别人刷好的固件

网友A:
校准飞控,在校准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飞控,在校准电调试试看

试了 两个都试了 还是这样 昨天校正了一下飞控 可以飞 飞到后来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教一下怎么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两个都试了 还是这样 昨天校正了一下飞控 可以飞 飞到后来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教一下怎么刷 ...

你这个输出不同步,刷固件也没用的,主要原因是你遥控中位值不对,刷固件很简单,把数据线连接后,不要点连接,在cf的第一个界面,左上角有几趟英文,点击最下面的,然后再找到,SP f3的固件,然后再点击,右下角中间的英文下载,等下再完了,右下角的第一段英文,变成绿色,点击这个英文刷固件,在刷之前左上角,有个端口要勾上

网友A:
如果还不懂,可以打我电话教你刷  18340265516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罗盘有没有被干扰,气压计有没有加海绵?飞控附近有没有金属,还有检查一下电机震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懂,可以打我电话教你刷18340265516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一下罗盘有没有被干扰,气压计有没有加海绵?飞控附近有没有金属,还有检查一下电机震动等

你看看  没有加海绵 以前飞还是好好的 这个是机械猫 被我拆了上面的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三号电机不断积分,你把中点油门调成和接收机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  没有加海绵 以前飞还是好好的 这个是机械猫 被我拆了上面的

飞控背面有气压计,要加点海绵,防止螺旋桨气流干扰

网友D:
地面站的油门中点和控上的都调到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顶哦……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三号电机不断积分,你把中点油门调成和接收机一样就可以了

开始是一样的 突然3号电机输出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顶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顶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背面有气压计,要加点海绵,防止螺旋桨气流干扰

好的 问题是 我在电脑调试的时候 是没装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的油门中点和控上的都调到1500

都是1500之前飞的好好的 不知怎么就出问题了

网友G:
借个楼说一下我的问题
楼主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第一张图片是我设置的油门最小值(没推杆的情况下),第二张图我是在手动模式下推一点油门电机的转速趋势只有一号电机正常,其他电机均有问题,特别是2.3号电机,转速完全不受控制的加速
第三张图是在半自稳模式下的电机转速,同样是2.3.4号电机问题,不过这次是2.4号电机加速的更快了(5.6秒就要奔2K转去了)
第四张图是在自稳模式下的情况,2.4号电机直接要不了3秒自己就上2000转。
我估计是我电调问题,我电调是大力BL20a的,想改电调参数刷固件的,结果电调又连接不上,问了大力客服,他们都不知道,郁闷的很
希望楼主解决了给我说一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个楼说一下我的问题
楼主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第一张图片是我设置的油门最小值(没推杆的情况下), ...

好像是一样的问题 !!!!

网友H:
我也遇過這問題,我是刷機刷掉,而且要換版本,要恢復出廠值.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過這問題,我是刷機刷掉,而且要換版本,要恢復出廠值.你可以試試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過這問題,我是刷機刷掉,而且要換版本,要恢復出廠值.你可以試試看.

谢谢 问一下我现在选择的是f3固件么 没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个楼说一下我的问题
楼主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第一张图片是我设置的油门最小值(没推杆的情况下), ...

楼下有办法

网友I:
遥控加油都这样,你把油门曲线设置一下看看还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遥控加油都这样,你把油门曲线设置一下看看还窜吗

问一下 这个跟电机震动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两个都试了 还是这样 昨天校正了一下飞控 可以飞 飞到后来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教一下怎么刷 ...

重新刷一下固件 可能不稳定

网友(2016-10-01):
用了大力的Blheli_s25a的电调,装上后,DL215鸡鸡也发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电机油门峰值瞬间达到顶峰,遥杆控制不了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