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怎么连接富斯i6接收机

楼主(2016-06-12):
cc3d上面自带的线怎么连接富斯i6接收机,线序是什么。

网友A:
给你发张图片,这是X-TEAM的CC3D配的排线,有标签,你的排线颜色可能不同。带3根线的舵机头接1通道,然后单线的舵机头按顺序接2-6通道。

网友:
飞控排线分别接接收机的1-6通道,注意正反就好,线序随便接,飞控校准遥控器的时候会自己识别顺序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老老实实看说明吧

网友:
按上面的接

网友:
三线的插一通道,后面的按顺序即可

网友:
你好, CC3D连接接收机有3种模式,普通的PWM  PPM 和S.BUS 模式   富斯I6用的是PWM模式,你把线插入对应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不懂加我微信  我发连接图给你  15625569768   如遇到其它问题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张图片,这是X-TEAM的CC3D配的排线,有标签,你的排线颜色可能不同。带3根线的舵机头接1通道,然后单 ...

8楼正解
学习了!

网友:
8楼正解,三根线的白色插接收的信号线里,给接收供电,剩下的5根插接收上的信号线,ibus另外算了

网友:
很多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