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神知道f450速度多少时航程最远

楼主(2016-06-13):
自己组了个f450,用loiter模式fpv飞行,一开始用默认的最大速度5米每秒,单程能飞1.3公里左右。后来我把最大速度改为10米每秒,单程能飞到2.0公里。回来后电压基本都是3.76左右。用的两块2200电池并联。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谁统计过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f450用多大的速度飞能实现最远航程。
在山区无障碍测试,高度60米。天地飞2000米不失控,200毫瓦图传依旧能看清楚

网友A:
速度越快,距离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越快,距离越远

那肯定不是啊,速度越快,续航时间越短

网友B:
要看具体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配置!!

那通常情况呢

网友(2016-07-18):
关于飞行距离,你速度快了,同样的续航时间下,当然飞的远了。不过肯定不是越快飞的越远,当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风阻的大小是几何增加的。如果太慢又会因为电量消耗在了时间上。具体跟空气密度 风阻系数 天气环境有关。

如果不考虑风阻和电力衰减的理论最远距离,你可以这样测试,用重物固定住飞机测试满油门的续航时间,短距离测试最大速度,两个的乘积是最快速的下的最远续航距离。

你是天地飞几?2000米不失控?没装增程吗?图传2000米也有信号?你用的啥天线?能上个图么

网友:
50公里每小时左右吧

网友(2016-08-18):
建议楼主找一下那个电机的参数,在不同转速,不同的桨下,时速应该是可以换算出来的,然后再根据电池计算一下飞行时间,就可以算出飞行距离,仅供参考,还需要楼主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