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3D打印250机架,并附安装实例

楼主(2016-06-13):
简介

这个3D打印机架是在“Q3D_220_FPV_Racing”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来的。特点是:

(1)机架全部由3D打印而成,机臂使用耐高温的ABS材料,其它部位使用硬度高的PLA材料。

(2)机架轴距250mm,是对称的X型机臂,最大支持5寸桨。机身内部空间大,能方便的安装包括图传内的设备。

(3)机架包括全部的机架螺丝、飞控安装螺丝等总重量约160g。

(4)摄像头向上仰,并且凹进机头中,对摄像头有很好的保护。

“3D打印250穿越机架”虽然无法完全与碳钎机架相比,但很适合用于练习安装、备用机等。欢迎大家在使用中提出修改的意见,不断升级优化3D打印机架。

2、机架组成

机架由4个机臂、上层板、下层板、摄像头安装板、圆柱组成。

(1)机臂:机臂由ABS材料打印(ABS打印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翘边和断层,成品质量没有PLA的好,但PLA在60度的时候会软化,不能用于电机电调等温度较高的地方),填充50%。小电调可以装在机臂上,大电调能装在机臂下的框架内,并且已经预留好电机和电调的走线。

(2)上层板、下层板、摄像头安装板、圆柱

(3)螺丝附件

为了方便安装,机架中包含了机臂螺丝、分电板/飞控安装塑料螺丝、电机安装垫片等。

3、装机实例

以下是这个机架的装机实例,由于我们只是演示如何组装,所以没有把电机线剪断,并用香蕉头与电调的电源输出线连接,电调的信号线也没有剪断为最短长度。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实际要求对电线进行轻量化处理,最详细的安装实例可以参考《穿越机的电机、电调、分电板、飞控的安装》。

装机实例使用CC3D飞控、好盈乐天20A电调、带5V和12V的分电板、天地飞WFT06II遥控器、索尼700线摄像头、欧姆威图传发射机、12V LED灯。

(1)把分电板/飞控的塑料螺丝从下层板向上穿过“分电板/飞控”安装孔,并垫上塑料垫片。

(2)把电调放在机臂下方的框架中,机臂已经预留了电调的电源输入线和信号线出口孔(如果你的电调比较小,可以把电调装在机臂上方)。

(3)把分电板焊接上主电源线、飞控供电线、LED灯(可选)。

(4)根据电调的位置量好所需要的电源输入线的长度,剪断后焊接在分电板上。

(5)把分电板装在机架下层板的安装孔上,再拧上塑料六角柱,最后把飞控装在六角柱上拧上塑料螺母。由于通过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给飞控供电,所以分电板的5V输出口与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在同一个方向,并且飞控的USB接口向外侧以方便调参。

楼主:
(6)把飞控5V电源线插到飞控电调的第6个口上,注意区分正负极。

(7)由于我们打算把CC3D的固件刷成CF固件,所以电调信号线按下图的顺序接线。

(8)把接收机放在机头方向紧靠着飞控板,用魔术贴和扎带把接收机固定在机架下层板上,再接好线。WFT06II接收机只支持PWM方式,所以按照《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的接线》的PWM方式接线。

(10)把摄像头的镜头给旋出来,装在机架的摄像头安装板上(实例只演示摄像头安装位置,所以没有接线)。

(11)把机臂用螺丝安装在机架上层板和下层板上。如果螺丝从下往上装的话,以后拆卸机架上层板时候会简单点。

(12)根据《如何确定对螺旋桨有自紧功能的电机旋转方向》,区分好电机的旋转方向,按下图把用螺丝把电机安装在机臂上,为了防止电机安装螺丝嵌入到安装孔里面去,要在安装孔上垫好垫片再拧螺丝。拧好螺丝后,要注意观察下螺丝是否太长顶到电机线圈。

(13)把电机的电源输出线香蕉头插到电调上,整理好线后用扎带把电调固定在机臂上。

(14)把电池装在上层板上。

(15)把图传发射机(只演示安装,没接线)用扎带固定在下层板上。

(16)全部完成

4、调试步骤

1、先把CC3D飞控刷成CF固件(《CC3D飞控刷CF固件》,《CC3D更新最新CleanFlight固件》)。

2、参考《飞控检查电机序号》,检查4个电机的序号及旋转方向有没有错。如果序号有错,是电调的信号线插错位置。如果是电机的旋转方向有错,只需要把电机和电调的电源线,找其中两条调换位置接就有可以了。

楼主:
3、飞控的安装时候的机头方向旋转了90度,所以要在CF软件的“Configuration”,在“Board and Sensor Alignment”中,把“Yaw Degrees”改为90。

4、其它的调试方法请看《CC3D使用CleanFlight调参步骤》。

楼主:
“魔豆窝”签到抽奖活动   ,只要注册并参加签到就有只会获得    www.modouwo.com

楼主:
去参与才是王道

网友A:
怎么才能送着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送着机架啊?

注册魔豆窝,14号开始签到抽奖

楼主:
欢迎去抢机架,不抢白不抢

楼主:
参与才是王道

楼主:
飞起来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迷你版的450

网友(2016-07-14):
顶一个,装图传的地方也得用abs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