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大神 APM罗盘不健康 无法校准

楼主(2016-06-13):
校准罗盘 轴不转 没有反应
一开开始换了好多版本地面站刷了好多固件 都是这样
后来以为是罗盘坏掉了 换了新的乐迪M8N天线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APM2.8使用外置罗盘要把GPS插座边上的跳线帽拔掉以断开内罗盘,不拔的话就是双罗盘并联会造成冲突!MP软件并无识别内外罗盘功能,硬件上也本来无法识别,两个罗盘完全是相同的线路并联在同一条总线上,只不过一次只能使用其中一个,必须断开另一个。

网友A:
二楼正解,但是就算你内、外罗盘都接的话,也应该看到红、白点,
不知道你是2.5 2.6还是2.8,校准时,连红白点都没出来,应该主控根本就没找到罗盘。
有内罗盘的话,使用内罗盘看看是否正常,
没内罗盘的话,检查连接线,
1、罗盘的二根连接线是否有断线
2、罗盘的二根线接线是否互换错了
3、主控的罗盘接口针脚是否被焊锡短接,
4、罗盘接口针脚到主芯片的PCB是否有断线,按线路图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但是就算你内、外罗盘都接的话,也应该看到红、白点,
不知道你是2.5 2.6还是2.8,校准时,连红 ...

泡泡大神

网友(2017-07-28):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9-09-17):
楼主 现在解决了么,我的内外罗盘均无法校准(确认设置无任何问题,罗盘跳线也正常插拔),与楼主一样的图片,校准红点、白点都没有。

网友(2021-01-23):
将自动确认的勾选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