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AH的航拍机原创设计方案

楼主(2016-06-15):
        感谢模友之吧举办的这次活动

    第一次自己设计难免有不妥当的地方 让各位大神见笑了。设计这个机架的初衷是为了以后用一个机架可以更多的扩展升级,节约成本。由于刚入模没多久什么都是学着走所以打算先上4轴,挂个简单的云台山狗,在熟悉之后升8轴,再挂好点的云台上单反。所以就有了自己设计机架,再找代工的想法。并是不说某宝卖的8轴机架不能4轴飞,其实一样可以,只是自己做的在外形和开孔上更合适自己的设备而已。而且用自己设计的机架飞更有一些成就感。
  使用体会:在续航、稳定性方面都不错。就是在调试和重心调整时不太方便,要拆掉上中心版,应该做一个更方便拆卸的小上盖板,这样就不用拆掉整个上中心版来调整和刷写设备了。
图纸:在附件里

配置:
中心版尺寸是360,四轴装机情况下用直径25长200的碳管,轴距760。八轴装机情况下用直径25长400的碳管轴距1160。
螺旋桨   CBQ 1557
电机     朗宇4115S 360KV
电调     好赢乐天40A
飞控     pixhack

设计图1 四轴装机情况下做为上中心版 八轴装机情况下为下中心版

设计图2 四轴装机情况下为下中心版 八轴装机情况下为上中心版,一共用了两块400*500的碳板
因为开孔不一样,四轴装机采用下挂单电,8轴装机时为上挂双电。

俯视图

侧视图

仰视图

45度图

细节图1

细节图2

细节图3 电调放在电机座里面 节省中心版空间但需要加长数据线个电源线。

在楼前测试了下航拍 有点风

今天有时间飞了会上两个视频 云台有点抖

图纸

网友:
好大啊,好想来一架

网友:
想法不错,4轴8轴共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还可以升级 不错 有想法 支持

网友:
能拍到桨吗?

网友:
用料很足,航拍用的么。

网友:
这机架造价不便宜啊,穷人玩不起

网友A:
又看一遍这个贴  有个小建议  希望能在上板上预留电池位  单独一块电池可以放在下边 两块并连可以放在上边
具体我就不形容了 您应该比我专业

网友:
造价贵,重量重,续航不行吧?

网友B:
那个小的电源开关是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 还可以升级 不错 有想法 支持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的电源开关是什么模块?

那个是安全解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一遍这个贴  有个小建议  希望能在上板上预留电池位  单独一块电池可以放在下边 两块并连可以放在上边  ...

是哦 和我想法一样 四轴装机采用下挂电池 八轴装机采用上挂双电。

网友:
感觉中心板有点重啊

网友:
我提几点建议  楼主的云台挂得也太矮了吧 还有就是不如参考一下S900的设计 你这样中心板如果要加东西的话就要整个上板拆下来 非常费劲 不如中间弄个地方 专门用来开的  还有这个视频也太不稳了吧 还是上的云台的  我的三轴硬挂都比你的好一点

网友C:
好大的个子哦 把脚架弄成电动的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的个子哦 把脚架弄成电动的就更完美了

是哦 但是没有合适的25直径的

网友(2016-07-18):
设计好的碳板是用什么切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