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一体屏

楼主(2016-06-13):
问下,供电和视频都加电容了,为什么还有波纹

网友:
接收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降压模块?

网友:
没加也有吗 也可能是发射那边的问题

网友:
降压模块问题

楼主:
迷你降压模块

网友A:
排除掉发射端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走线,走线,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掉发射端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走线,走线,走线!

怎么弄

网友:
一般是发射的问题,电机不转是也有吗

网友:
模块问题

网友:
电机不上电,再看看,可以把发射单独供电看看

网友(2016-08-06):
看了  焊接  走线

网友:
会有蓝屏闪出来吗

网友(2016-11-23):
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降压模块

网友(2016-12-29):
我用的是屏蔽线,没这种现象

网友(2017-03-21):
不一定就是你接收问题,发射端AV信号没做屏蔽处理 一样传到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