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433数传

楼主(2016-06-13):
请问大家的433数传能多远?
为什么我的只有200米就没信号了?
433这个是对讲机的频率
看人家对讲机。没中继都可以2公里。。
咋这个数传就不能?难道是发射功率大小?但是也不该只有200米啊?
达不到一公里都谈不上手机控制吧?

网友A:
需要调参数,默认功率最小,调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调参数,默认功率最小,调大就好了

已经调了啊
20啊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不到300米

网友:
功率啊,3dr那个默认200mw吧,对讲机功率按W计算的

网友:
满足吧,我的才50米

网友B:
老外有个433天线测试视频 100mw 11km。围观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有个433天线测试视频 100mw 11km。围观等大神。

433.有定向天线啊?

网友:
哪里没装好

楼主:
这东西。有哪里没装好?不就是接上APM
调好各种参数。包括发射和接收功率吗?都20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33.有定向天线啊?

有啊,方形 菱形都有啊,国外论坛上有,国内还想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方形 菱形都有啊,国外论坛上有,国内还想不多。

好的。谢谢。不过这种都太大了点。你说的菱形。是不是那种蚊香盘菱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这种都太大了点。你说的菱形。是不是那种蚊香盘菱形? ...

433肯定都大,这是频率决定的,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调了啊
20啊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这样的话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2017-01-05):
引用 楼主:
已经调了啊
20啊
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