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7控 怎么设置 混控 450四轴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6-13):
天7新遥控器怎么设置 APM控  自稳 定高 返航  降落???我是新手 请泡泡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A: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请查看遥控器篇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新手课堂APM新版天七设置6个档位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5

网友:
为什么不看教程 少年 伸手党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泡泡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