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炸鸡 日志

楼主(2016-06-14):
pixhawk飞控,飞机好几次炸机,发现 只要动作幅度大,就会失控乱飞 ,有时候在空中乱盘旋,有时候直接下降高度掉下来,这次日志最后是我飞行动作旋转,旋转的圈小了点,动作大了就掉下来 ,请各位大神百忙之中帮我看下,我没找出原因

楼主:
pixhawk炸鸡求助带日志

pixhawk飞控,飞机好几次炸机,发现 只要动作幅度大,就会失控乱飞 ,有时候在空中乱盘旋,有时候直接下降高度掉下来,这次日志最后是我飞行动作旋转,旋转的圈小了点,动作大了就掉下来 ,请各位大神百忙之中帮我看下,我没找出原因

网友:
两个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震动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PID过激了。

网友:
这带的是什么日志 什么都看不到   上BIN 或者TLOG

楼主:
看整动最后掉下来前一段是偏大了,另外问下华硕哥飞控做完所有校准装机后还要做加速度计校准吗?有人告诉我要做,但是比如六个面飞控拿下来能靠着标准物体做,装机后向左向右不能做垂直了

楼主:
上了,大神帮我看看,我只要飞行动作一大就失控

网友:
顶顶哦……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8967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4843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6040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7706

网友:
顶顶哦……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1848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3363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7325 PIXHAWK炸鸡  日志 炸鸡 作者:小黄妹 1654